45V,160A的加热器?

楼主(2011-12-14):
45V,160A的加热器,应该选取多少平方的电缆?老外选得120平方的,电缆载荷量,与电压也有关系?

网友A:
不会有错吧,怎么可能120平方啊!!最多50平方就可以了,如果不是长期工作只要35平方就足足有余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50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C:
50mm2铜线单根,25度时载流量170A,两芯145A,70mm2的单根220A,两芯190A,选择70MM2比较好。

网友D:
是铝线吧应选用95平方以上

网友E:
只有7个多千瓦的东西,用120的线,肯定搞错了
35的绰绰有余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以为我搞错了,原来是老外搞错了,不是连续加热,让我选,就35,最多选50,不知道,老外为什么,给选的120的单芯,耐高温电缆。

网友F:
只选大的不选小的

网友G:
是不是预热控制用?变压器啊

楼主:
380v
变48v,加热用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