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Q68DAI站几个站号?

楼主(2011-12-14):
请问:Q68DAI模块占几个站号啊?例如Q6464是站2个站号的。我查了一下手册,也没有写Q68DAI模块占用几个站!谢谢大家!
Stronger

网友A:
8通道DA模块,我认为是2个。AD的是1个。不太懂,供参考啊。
远程AJ65BT-64DA和远程AJ65BT-64AD都是占2站的。主站的不清楚!!!(*^__^*) 嘻嘻……

楼主:
是我弄错了,主站的模块不是按占几个站来算的,就只是分配地址,远程设备站的模块是按占几个站算地址的。Q68DAI是主站的模块,所以他的地址是按照他在主站基板的那个槽以及其他一些条件决定的,和占几个站没关系。
Str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