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怎么排IO点

楼主(2011-12-14):
比如一个输入模块加一个输出模块
输出模块是接着输入模块排吗
输入点数是:I0.0------I3.7
输出点数是:Q4.0------Q6.7吗还是Q0.0-----03.7?????????????????????

网友A:
看看这个就会了

网友B:
8进制吧,在硬件里可以灵活排,没用过但见过朋友排。

网友C:
一般默认都是挨着排,但分16点和32点扩从模组。也可以自定义排,顺序不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