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气缸回缩动作长或短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1-12-14):
气缸回缩动作长或短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依靠“O”型或者“P/Y”型电磁阀控制,其原理就是当需要气缸停止在某一个位置时,电磁阀退回到中间位,这时不让气缸排气或者加气,使二侧气压平衡,气缸就不会动作了。增加节流阀可以调整运行速度。

网友B:
受力小的气缸电磁阀封住可以,但是气缸受力大点就不一定好用。气缸实际位置用磁性开关检测

网友C:
用机械限位,汽缸伸缩多长就加个东西挡住。
或者用两位5通的双电的电磁阀(有记忆功能),或三位5通的电磁阀(理论上可以完成汽缸的定位,不过不精确)

网友D:
有种叫限流器的东西知道吧,有气缸用和管道用,有限出式和限入式,限出式比较稳定。

网友E(2012-03-06):
按照理论上讲,气缸的位置控制,基本是由行程决定的,多长的行程,就跑多远,在小的范围内,就如3楼所说,可以通过加装调整螺钉或阻挡装置。要实现精确定位,只有使用伺服气缸,SMC的CPA1系列,可以无级的控制气缸的行程位置,但造价很高。如果精确度不高,电磁阀通断也可行的,不适合在负载太重,速度太快的场合适用;限流器只是控制气源的流量的大小,气缸动作的快慢。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F:
用三位五通的电磁阀,另外气缸要用带有磁性的,加磁性开关去控制。应该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G:
不是很明白··同求

网友H:
用机械限位

网友I:
电磁阀控制

网友J:
可以考虑带锁气缸

网友K:
楼主要问的是回缩的时间,这个时间当然是用气流量和压力来调节,使用调压阀和节流阀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L(2012-04-09):
气缸要用带有磁性的,加磁性开关去控制。我们厂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M:
气缸的活塞要铁的,然后在外面加磁性限位开关,调节磁性开关的位置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要用电磁阀

网友N:
使用调压阀和节流阀就可以

网友O:
有尾部带可调限位螺母的汽缸呀

网友P:
这个吗,有专用的双面线圈电磁阀,中途线圈断电,位置能保持,便宜的七八十块钱一个

网友Q:
用节流阀控制可以了
zsh340

网友R:
SMC有定位气缸产品

网友S:
加磁感应开关就可以但不是很精确

网友T:
用磁簧开关做检测,用三位五通阀做控制,速度不是太快的话控制还是可以的

网友U:
用一个三位五通电磁阀+一个·磁性开关+带磁性的气缸。用磁性开关来控制气缸动作的行程!

网友V:
气缸定位都不准,改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