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杨工:
   我们目前做一个系统,用FX2N PLC, 一个通讯扩展口连接FX2N-485ADP进行子局通讯。但是又要带两个GT1055的屏,用RS422和PLC的422通讯,GT1055与GT1055用RS232但最长只能是15米,我门两个屏最大距离有37米左右。GT1055与GT1055之间是否可以转换为485通讯 不使用JT01-RS4-M模块,中间需要配哪些转换器?谢谢!邮箱chenglongzhu1975@sina.com

网友A:
通常是:编程口连接一台,装个FX2N-422BD再连接一台。 422与屏的通讯电缆可以做到50米。

但你使用了FX2NC-485ADP 这个东西要装一个FX2N-CNV-BD  把FX2N-422BD的位置占掉了。

屏与屏之间使用422连接的方式以前没有人试过。通常都是使用232连接。

所以你这个问题有一点麻烦,但有一种变通的解决方法

将FX2N主机换成FX3U主机,价格接近(MR型FX3U略贵,MT机型价格一样)

FX3U可以连多个通讯模块,比如FX3U-422-BD + FX3U-485ADP。

网友B:
屏与屏之间RS422连接没问题,RS232接PLC,电缆可能需自制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首先谢谢杨工的支持。目前由于系统是组成子局,应要求PLC只能用FX2N。我想两个屏之间用两个RS232转485转换器,两个屏上仍插232,中间把485直连增加距离是否可行。

楼主:
    一师一地一时一法楼主您好,按您说的232与PLC上编程口连,这根电缆一端是232,另一端是422可行吗,如果可行,能否告诉我怎么制作。谢谢

网友B:
    这个不用做,现成SC09有的卖,我说要做的是二屏之间的线!如下图:

楼主:
    一师一地一时一法楼主,谢谢。这种方法以前试过吗?

网友B:
    帮客户代工就这么做

楼主:
    谢谢了,到时在求助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