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人机

楼主(2011-12-14):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关于20个温控器数据采集控制的,想直接通过人机来做采集工作,初步决定用HAKKO的人机,现在不知道应该选用V8还是V7不知道两者价格相差多不多?感觉V8功能比较强大,估计价格会贵不少。

网友A:
V8的是富士的产品哦。
价格相差约30%~40%。
PLC不需要什么设置。
V6,V7使用同一本手册,因此你看到的V6手册同样可以用于V7,当然,V8的手册也可以用于V7。

楼主:
请问人机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可以被PLC读取调用吗?

网友A:
那要看你使用什么品牌型号的温控了。

楼主:
就是HAKKO人机能支持的温控,请问可否?

楼主:
难道不是意味着只要能和HAKKO组网的温控器,采集到的数据就能被PLC读取,是这样吗?

网友B:
当然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计划用V708C,本来机器上人机型号为V608C10,这样更换成V708C大小完全一样,
不知道HAKKO如何将原来的V608C10的程序转换成V708C的呢?

网友C:
直接修改就可以了,V608C10和V708C的屏幕分辨率是一样的的640*480。打开界面后有个系统设定,有个编辑型号选择,选择V708C就可以了,在点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