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关于台达变频器问题过流问题

楼主(2011-12-14):
我有一个 台达B系列 的1.5KW的变频器,之前报HPF.1(GFF硬件保护线路异常)经经检修后更换了检测电路(霍尔元件),上电后故障解除。不过现在空载时只要运行变频器就报OCC,不管是面板操作还是端子控制。跪求各位高手指点。如想个深入了解请加本人QQ1304007218。

网友A:
如果排除了霍尔,就找找驱动部分的电流检测电路!B系列的使用316J做的吗?忘记了,换换316J试试!

楼主:
不是啊,用的929。我的霍尔元件只换了一个,没有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