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请问:现在欧姆龙的CX-P软件的最新版本是多少?网上好象只有9.3版本

网友A:
有必要追求最新板的吗?
只要现在的够用就行了
新的也不一定就好

网友B:
目前算得上是比较新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算得上是比较新的版本了
[attachment=76106]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追求最新板的吗?
只要现在的够用就行了
新的也不一定就好

我并不是要追求什么最新版本,
而是想了解一点而已,
应该不会错

网友C:
我还用8.几的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