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三菱FX2N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手册

一、    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编程元件
1、    输入继电器X: X000~X017  共16点
2、    输出继电器Y: Y000~Y017  共16点
3、    辅助继电器M:1)通用辅助继电器 M0~M499  共500点
2)断电保持继电器 M500~M3071  共2572点
3)特殊辅助继电器 M8000~M8255  共256点
4、    状态继电器S:S0~S499  共500点
1)    初始状态继电器 S0~S9  共10点
2)    回零状态继电器 S10~S19  共10点,供返回原点用
3)    通用状态继电器 S20~S499  共480点
4)    断电保持状态继电器 S500~S899  共400点
5)    报警用状态继电器 S900~S999  共100点
5、    定时器T: T0~T255  共256点
1)    常规定时器 T0~T255  共256点
T0~T199为100ms定时器,共200点,其中T192~T199为子程序中断服务程序专用的定时器。
T200~T245为10ms定时器共46点
2)    积算定时器 T246~T255 共10点
T246~T249为1ms积算定时器 共4点
T250~T255为100ms积算定时器 共6点
6、    计算器 C:C0~C234  共235点
1)    16位计数器  C0~C199  共200点
其中C0~C99为通用型共100点
C100~C199为断电保持型共100点
2)    32位加/减计数器 C200~C234 共35点
其中C200~C219为通用型共20点
C220~C234为断电保持型共15点
7、    指针P/I
1)    分支用指针P0~P127 共128点
2)    中断用指针IXXX  共15点
其中 输入中断指针100~150 共6点
定时中断指针16~18   共3点
计数中断指针1010~1060  共6点
8、    数据寄存器D
1)    通用数据寄存器 D0~D199 共200点
2)    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 D200~D7999
其中 断电保持用 D200~D511 共312点
不能用软件改变的断电保持 D512~D7999 共7488点,可用RST和ZRST指令清除它的内容。

3)    特殊数据寄存器 D8000~D8255 共256点
4)    变址寄存器V/Z  V0~V7、Z0~Z7共16点
5)    常数K/H  K为十进制,H为十六进制

二、    操作面板键的使用说明
1、    功能键:(RD/WR)— 读出/写入键
          (IVS/DEL)— 插入/删除键
          (MNT/TEST)— 监视/测试键
2、    执行键:(GO)— 确认/执行/显示画面/检索
3、    清除键:(CLEAAR)— 在按执行键前按,则清除键入的数据
4、    其他键:(DTHER)— 显示方式项目单菜单
5、    辅助键:(HELP)— 显示应用指令的一览表
6、    空格键:(SP)— 在输入时,用此键指定元件号和常数
7、    步序键:(STEP)— 设定步序号时按此键
8、    光标键:[↓] [↑]—移动光标和提示符,指定已指定元件前一个或后一个地址号的元件,作行滚动。
9、    指令键、元件符号键、数字键、重复用键。

三、    编程器的操作
1、    操作准备:手持编程器与PLC连接。
2、    启动系统:接通PLC电源(L、N),按([RST]+[G0])使编程器复位
3、    设定联机方式:选择联机方式按(GO)键,选择脱机方式按(↓)(G)键。
4、    编程操作:将PLC上小开关扳向STOP处,用写入、读出、插入、删除等功能编制程序。
5、    运行操作:将PLC上小开关扳向RUN处,即可进行运行调试。
6、    程序改动:将PLC上小开关扳向STOP处,才能进行程序改动。

四、编程操作
1、    程序写入
1)    清零操作:
(RD/WR)→(RD/WR)→(NOP)→(A)→(GO)→(GO)
2)    基本指令写入:
(1)只需输入指令
指令写入→(WR)→[指令] →[GO]
A、    指令写入→(WR)→[指令] →[元件符号] →[元件号] →[GO]
B、    指令写入→(WR)→[指令] →[元件符号] →[元件号] →[OP] →[元件符号] →[元件号] →[GO]
(2)    需要指令和元件的输入
(3)    需要指令、第一元件、第二元件的输入
3)    修改操作:
(1)    确认前,可按(CLEAR)→修改元件→(GO)
(2)    确认后,将光标移到修改位置上,键入修改数据→(GO)

4)功能指令的写入:
   首先按(FNC),直接输入功能指令或借助[HELP]键在显示的指令一览表上检索指令编号再输入。
5)元件的写入:
   写入功能→功能指令→[SP] →位数指定→元件符号→元件号→[SP] →元件符号→元件号→(GO)
6)标号的输入:
   按P或I键→标号编号→(GO)
7)改写操作:
   读出程序→(WR)→(SP)→(GO)
8)NOP成批写入
(1)    指定范围
指令写入→(WR)→指定起始步→(NOP)→(K)→指定终止步序号→(GO)
(2)    全范围指定
指令写入→(WR)→(NOP)→(A)→(GO)→(GO)
2、    读出程序
1)    步序号读出:
   (RD)→(STEP)→步序号→(GO)
2)    指令读出:(例:PLS M104)
(RD)→(PLS)→(M104)→(GO)
3)    指针读出:
         (RD)→(P)→指针号→(GO)
4)    元件读出:(例:Y123)
         (RD)→(SP)→(Y)→(1)→(2)→(3)→(GO)
3、    插入程序
读出要插入的位置,再按(INS)键,键入插入内容→(GO)
4、    删除程序
1)    逐条删除
         读出要删除内容→(INS)→(PEL)→(GO)
2)    指定范围的删除
         (INS )→(DEL)→(STEP)→步序号→(SP)→(STEP)→步序号→(GO)
3)    NOP式成批删除
         (INS)→(DEL)→(NOP)→(GO)

五、    指令系统一览表
1、    基本指令
1)    触点连接指令
符  号
名  称    功 能
触点类型,用法    电路表示和目标文件    程序步长
LD
取    常开,接左母线或分支回路起始处用
      X.Y.M.S.T.C
1步
LDI
取反    常闭,接左母线或分支回路起始处用      X.Y.M.S.T.C

    1步
AND
与    常开,触点串联              X.Y.M.S.T.C

    1步
ANI
与非    常闭,触点串联              X.Y.M.S.T.C

    1步
OR
或    常开,触点并联

               X.Y.M.S.T.C
1步
ORI
或非    常闭,触点并联

               X.Y.M.S.T.C
1步
ORB
电路块或    串联电路块(组)的并联

1步
ANB
电路块与    并联电路块(组)的串联

1步

2)    输出指令
符 号
名 称    功能    电路表示和目标文件
    程序步长
OUT    线圈驱动指令,驱动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
Y.M.S.T.C

Y.M1步,
S.特殊M2步,T3步,C3—5步
RST    对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寄存器、变址寄存器等继电器的内容清零

    Y.M1步 S.特殊M2步T.C2步,D2步,特殊D3步
SET    对目标文件Y.M.S置位,使动作保持

Y.M1步,S.特殊M2步
PLS    在输入信号上升沿产生脉冲输出

    2步
除特殊M以外
PLS    在输入信号下降沿产生脉冲输出

    2步
除特殊M以外
MPS    无操作器件指令、运算存储入栈

  MPS

  MRD

  MPP    无操作数元件    1步

MRD    无操作器件指令,读出存储读栈        1步

MPP    无操作器件指令,读出存储或复位出栈        1步

3)其他指令
符号名称    功    能    电路表示和目标文件    程序步长
MC
主控    把多个并联支路与母线连接的常开接点连接主控一组电路的总开关

N     Y.M
3步
MCR
主控复位    使主控指令复位,主控结束时返回母线

              N为嵌套级数    2步
NOP
空操作    无动作,、无目标文件。留空、短接或删除部分触点或电路    消除流程程序    1步
END
结束    无目标文件的指令,用于程序结束,也可用于程序分段调试    顺控程序结束    1步

2、步进指令
符号名称    功    能    电路表示和目标文件    程序步长
STL
步进开始    STL接点与母线连接,令前加STL,步进梯形图开始        STL            S0~S899

    1步
RET
步进结束    步进梯形图结束,使LD总返回母线

    1步
六、功能指令
功能指令也称应用指令,它是许多功能不同的子程序,主要用于数据的传送、运算、变换及程序控制等功能。其使用如下:
1)    功能指令有128种,共298条指令。功能指令格式采用梯形图和指令助记符相结合的形式编程。
2)    功能指令用功能符号FNC00—FNC          表示。
3)    应用指令时,只有指令本身有功能作用(FNC号)。大多数场合都是由指令和与之相连的操作树结合构成的。
                         [S.]    [D.]   [n]

[S.]—将执行指令,而其内容不变的操作数称为源,用该符号表示,用下述的寻址来做元件修改时,用[S.]表示。源是多个时,用[S1.] [S2.]等表示。
[D.]—将执行指令,而其内容改变的操作数称为目标操作数,用该符号表示。同样,可以做寻址修改,目标操作数为多个时,用[D1.] [D2.]等表示。
m.n—不是源操作数,也不是目标操作数,成为其他操作数。将只能用常数K或H指定的操作数用m或n表示。这样的操作为多个时,可用n1. n2等表示,有一部分指令也可用数据寄存器(D)指定。
4)    功能指令的功能号和指令助记符占一个程序步,操作数占两个或四个程序步。(16位2步,32位4步)
5)    操作数的目标元件
(1)    可以使用X.Y.M.S等位器件等
(2)    将这些位元件组合,表达为KnX. KnY. KnM. KnS作为数值数据使用。
(3)    可以使用数据寄存器(D)、定时器(T)、计数器(C)的当前值寄存器。(D)为16位,使用32位时,可以用一对数据寄存器的组合。T.C的当前值寄存器也可以当作一般的数据寄存器使用。
  应用功能指令编程请参阅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等书。

七、FX2n可编程控制器的特殊元件表
1、    PC状态                          2、时钟
编 号    名   称        编 号    名   称
M8000    RUN监控(常开接点)        M8011    10ms时钟
M8001    RUN监控(常闭接点)        M8012    100ms时钟
M8002    初始化脉冲(常开接点)        M8013    1s时钟
M8003    初始化脉冲(常闭接点)        M8014    1min时钟
M8004    出错        M8018    时钟有效
M8005    电池电压下降
M8006    电池电压降低锁存
M8007    瞬停检测
M8008    停电检测
M8009    24VDC关断

3、PC方式                          4、步进
编 号    名   称        编 号    名   称
M8030    电池欠压LED灯灭        M8040    禁止状态转移
M8031    全清非保持存储器        M8041    状态转移开始
M8032    全清保持存储器        M8042    启动脉冲
M8033    存储器保持        M8043    回原点完成
M8034    禁止所有输出        M8044    原点条件
M8035    强制RUN方式        M8045    禁止输出复位
M8036    强制RUN信号        M8046    STL状态置ON
M8037    强制STOP信号        M8047    STL状态监控有效
M8039    定时扫描方式        M8048    报警器接通
        M8049    报警器有效

5、出错检测                         6、标记
编 号    名   称        编 号    名   称
M8060    I/O编号错        M8020    零标志
M8061    PLC硬件错        M8021    错位标志
M8062    PLC/PP通讯错        M8022    进位标志
M8063    并机通信错        M8024    BMOV方向指定
M8064    参数错        M8025    外部复位HSC方式
M8065    语法错        M8026    RAMP保持方式
M8066    电路错        M8027    PR16数据方式
M8067    操作错(运算)        M8028    10ms定时器
M8068    操作错锁存(运算)        M8029    指令执行完成
M8069    I/O总线检查

八、FX2n功能指令表
分类    FNC编号    指令符号    功能

程    00    CJ    条件跳转
    01    CALL    调用子程序
    02    SRET    子程序返回
    03    IRET    中断返回
    04    EI    允许中断
    05    DI    禁止中断
    06    FEI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监视定时器刷新
    08    FOR    循环范围起点
    09    NEXT    循环范围终点

较    10    CMP    比较(S1)(S2)→(D)
    11    ZCP    区间比较(S1)~(S2)(S)→(D)
    12    MOV    传送(S)→(D)
    13    SMOV    移位传送
    14    CML    反向传送(S)→(D)
    15    BMOV    成批传送(n点→n点)
    16    FMOV    多点传送(1点→n点)
    17    XCH    数据交换(D1)← →(D2)
    18    BCD    BCD变换BIN(S)→BCD(D)
    19    BIN    BIN变换BCD(S)→BIN(D)

位    30    ROR    向右循环(n位)
    31    ROL    向左循环(n位)
    32    RCR    带进位右循环(n位)
    33    RCL    带进位左循环(n位)
    34    SFTR    位右移位
    35    SFTL    位左移位
    36    WSFR    字右移位
    37    WSFL    字左移位
    38    SFWR    “先进先出”(FIFO)写入
    39    SFRD    “先进先出”(FIFO)读出

理    40    ZRST    成批复位
    41    DECO    解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置1位数总和
    44    BOM    置1位数判别
    45    MEAN    平均值计算
    46    ANS    信号报警器置位
    47    ANR    信号报警器复位
    48    SQR    BIN开方运算
    49    FLT    浮点数与十进制数间转换

便

令    60    IST    状态初始化
    61    SER    数据搜索
    62    ABSD    绝对值鼓轮顺控(绝对方式)
    63    INCD    增量值鼓轮顺控(相对方式)
    64    TTMR    示数定时器
    65    STMR    特殊定时器
    66    ALT    交替输出
    67    RAMP    斜坡信号
    68    ROTC    旋转台控制
    69    SORT    数据整理排列

算    20    ADD    BIN加(S1)+(S2)→(D)
    21    SUB    BIN减(S1)-(S2)→(D)
    22    MUL    BIN乘(S1)×(S2)→(D)
    23    DIV    BIN除(S1)÷(S2)→(D)
    24    INC    BIN加1(D)+1→(D)
    25    DEC    BIN减1(D)-1→(D)
    26    WAND    逻辑字“与”(S1)∧(S2)→(D)
    27    WOR    逻辑字“或”(S1)∨(S2)→(D)
    28    WXOR    逻辑字异或(S1) (S2)→(D)

    29    NEG    2的补码( )+1→(D)

理    50    REF    输入输出刷新
    51    REFF    刷新和滤波调整
    52    MTR    矩阵输入
    53    HSCS    比较置位(高速计数器)
    54    HSCR    比较复位(高速计数器)
    55    HSZ    区间比较(高速计数器)
    56    SPD    速度检测
    57    PLSY    脉冲输出
    58    PWN    脉冲宽度调制
    59    PLSR    加减速的脉冲输出

I/O

备    70    IKV    0—9数字键输入
    71    NKV    16键输入
    72    DSW    数字开关
    73    SEGD    7段解码器
    74    SEGL    带锁存的7段显示
    75    ARWS    矢量开关
    76    ASC    ASCII转换
    77    PR    ASCII代码打印输出
    78    FROM    特殊功能模块读出
    79    TO    特殊功能模块写入

网友A(2012-02-13):
非常好,很感谢

网友B:
顶一个,非常有用

网友C:
       主要产品 :各种电阻触摸屏,电容触摸屏 深圳触摸屏工厂

   产品应用领域:

  数码相机、   平板电脑,  上网本、GPS导航仪、数码相框, 工控触屏,M   P3/MP4播放器  MID,音响,
蓝光播放机, 车用显示器,学习机  车载DVD   液晶显示模块、个人数字助理、个人计算机、  家用电器、掌上仪器、   工业计算机、POS系统 公共信息站、电子书、    汽车导航系统、信息终端设备、手写板、
游戏机、手机、GPS、学习机、自动化设备、车载影音系统、PDA、车载DVD、广泛配用于(奇美、瀚彩、群创、AU、国显等TFT),品质保证,价格合理,量大从优、欢迎订购!
触摸显示器等等。等触控设备领域的应用
适用于以下设备配件:
LED LCD   TFT   STN LCD   LED液晶 .显示类:LCD,
含TN /STN /CSTN ;TFT;OLED;LCM,
含 TAB/COG/COF/COB;LCM OEM
含TAB/COG/COF/COB

网友D:
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