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两轴画几何图形如何编

楼主(2011-12-14):
请教高手用 PLC控制两轴画几何图形如何编程

网友A:
首先你可以选用带运动控制指令的PLC 如信捷XCMPLC 或者根据你要画的图形 写出其运动公式 如圆弧查补 更具其方程编写梯形图(有难度要功底的)

网友B:
用运动控制卡,外面编的这样的程序很多了。激光设备上用的都是这样的程序
用PLC,插补可以做,做的不太好,也不能随意走几何图形,也不能随意改
用运动控制卡,界面上可以随意画图形,工作台走相应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