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四个同方向作用油缸,缸径150.。要求同时动作,并且对动作的协调性要求比较高,没有机械同步装置。我想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液压或者电气的控制下尽可能的使油缸伸缩同步呢(尽量可在行程一米的情况下误差不到2毫米)?请大家出出注意,一起讨论一下吧。

1162859666@qq.com
wusaoyun

网友A:
在液压回路加平衡阀或用4个伺服液压缸来做。
热心助人。估计平衡阀的精度可能达不到。伺服缸没用过,师傅能简单说一下用法和原理吗?谢谢

楼主:
楼上师傅,我怎么给你加分加不上呢!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在正常状况先,普通液压缸不可能实现微调节,所以要只能使用精确控制的专用气缸,伺服液压缸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4个比例阀应该可以,每个比例阀控制一个缸,因比例阀有反馈电压/电流出来对比...
我搜索了一下,价格估计老板接受不来哦!谢谢你,让我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D:
为什么不加机械同步装置呢
旧设备,加不上啊。就是要加,机械精度比较高,一时半会的也用不上。谢谢你的热心!
互相学习

网友E:
除了用机械同步能达到要求外,单靠液压是不可能达到4个缸1米行程误差2mm,无论用平衡阀、同步阀、比例阀,都不可能解决这种精度的同步要求。

网友F:
这个精度现在的方法除了伺服,没有其他的选择,不过用我们最新开发的高精度同步分流器精度是0.14%,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13867313836@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