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教300问题

楼主(2011-12-14):
我厂有一个CPU315-2DP主站后紧跟几个数字量模块,另又通过DP线连接两个153-1站,现在因为改造要拆掉其中的一个153-1站,请问程序里应做如何改动,只删掉组态里的153-1站可以吗?被拆掉了模块而程序里还有他们的地址是不是会报错。

网友A:
组态中需要修改,程序中要根据你的工艺需要进行改动。如果没有关联性,那么已存在的地址不会造成程序报错,但是会延长程序扫描时间。
另外,要注意调整DP总线上终端电阻的设置。
Good Luck ~

楼主:
三个油
求教300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