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此问题已经解决……………………
最近有个新项目,要求在原有的水厂加两台工控机,其中一台工控机在20KM外作为客户机,另外一台工控机在本地作为服务器,在本地还要加台HMI。
原来用的PLC是FX2N的,有11路模拟量,请问一下:
  本地的FX2N-PLC的编程口联一台新加的HMI,再加块FX485BD板连本地的工控机,工控机要装力控软件;这一点基本成型。
  但是异地20KM那台电脑怎么办?它怎么读PLC的数据?
  建个局域网吗?要哪些设备?买工业3G通讯模块?客户说要双保险,意思是说用了3G无线还要拉硬线,估计要建局域网。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本地一台电脑+一台HMI+一台PLC-----------------------------------------------------------------------------20KM---------------------------------------------------------远程监控电脑一台
                             --------------------------------------------------------------------------要求双保险------------------------------------------------------

网友A(2012-06-05):
兩邊通過VPN連接. 不過這樣的話, 其中一邊建議有固定IP.
1. 可以兩邊加裝帶VPN連接功能的路由器. (比如WatchGuard) 機架式的.

問一下. 20km以外那台機的作用是什麽? 只是監控查看數據嗎? 如果是. 嘗試利用力控的Web功能, 讓客戶自己開個IE看就是了. 我們的編程員說, 這個需要自己做個網頁, 將力控的資料放在網頁中.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