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松下FP-X    171 指令           PLC如何写伺服找原点啊?高手请赐教!!!

网友A:
先用寸动指令F172以较高速度回原点,碰到原点sensor后以梯形加减速指令F171离开一定距离(通常2~3个cm即可),然后再次以较缓慢速度回原点,碰到原点sensor后,即R911C,R911D等断开(下降沿)即表示回原点完成,清零过程值寄存器。如此回原点完成!
热心助人,谢谢,有木有程式发一个给小弟谢谢哦

网友B:
这个程序只是单纯原点返回程序需要注意的是 171原点返回模式二在开机时原点开关不能导通(近点开关倒是能够导通) 导通时该程序无法执行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只是单纯原点返回程序需要注意的是 171原点返回模式二在开机时原点开关不能导通(近点开关倒是能够导通) 导通时该程序无法执行 [attachment=76109]

FPX的原点是在系统寄存器里设置的.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PX的原点是在系统寄存器里设置的.

无所谓只要这里
设置好了都可以在原点停止的。
热心助人
我怎么没有在手册上看到有这些?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