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1DA模块求助

楼主(2011-12-14):
调试FX1N-1DA模块,模拟量输出0-10V电压,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触摸屏数据设置类型4位数,小数点后有两位数,即可以设定出35.45HZ的效果,可以和变频器的窗口显示一致,但
实际情况是触摸屏设置25.00HZ。模块输出电压为5V,但变频器窗口显示频率为24.48HZ。
后来把变频器的P125(三菱FR-D720系列)参数修过,才搞定

楼主:
我推算的过程是50HZ等于4000,那么触摸屏有四位数即5000等于400000,两者的比例系数为80,触摸屏上设定值乘以80,在除以100(小数点问题)得出的值为模拟量输出值,但始终没有问题也不知处在哪里

网友A:
看不到全程序也不好说。以前我类似问题都试试1双字乘除 2.bin或bcd指令是不是搞错了。多监控一下过程值啊。

网友B(2012-03-28):
你试使用浮点数FTL 指令,例如FTL D92 D100, MOV D100 D8114 把D92的数值转成小数点,再送去模拟电压输出,这样就会比较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