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C40T PLC 断电保持区

楼主(2011-12-14):
松下FPX-C40T PLC 不加电池的情况下,断电保持区是多少啊?请教高手指点!多谢拉!

网友A:
求人不如求已,查手册。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B:
保持型寄存器:55字(DT32710-DT32765)
保持型继电器:8字(R248-R255) 128点(R2480-R25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