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把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0-10V的电压信号,------

楼主(2011-12-14):
求教 如何把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0-10V的电压信号,简单的接个电阻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说不详细啊。

网友B:
可以,最好是精密的电阻,稳定些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买专业的转换器吧。应该有得。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D:
用运放做一个电路就可以了,还相当精确呢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E:
支持3楼,用变送器,准确、稳定。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试过简单加电阻可以的。至少在固态调压器控制上好用的。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