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proface GP2500系列报警消息滚动设置怎么取消啊,设备有报警时,ERROR消息在屏幕下方滚动显示,是怎么取消的啊?

网友A:
引用楼主polpm于2011-12-15 06:53发表的 proface GP2500系列报警消息滚动设置怎么取消啊 :
proface GP2500系列报警消息滚动设置怎么取消啊,设备有报警时,ERROR消息在屏幕下方滚动显示,是怎么取消的啊?

如附圖中的部份取消掉

楼主:
Q-tag里面的设置吗?这个取消了不就没有报警内容了吗?

网友B:
1、你是不是需要这个滚动报警?如果需要,报警消失后,屏幕下面就不会出现滚动报警了。
2、你是需要Q-tag的报警,不要滚动报警?在报警设置里面选中间那个图标
,来制作报警,然后用Q-tag

楼主:
哦,我就是需要报警内容,但是不需要滚动报警,等会试试,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