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1-12-15):
请问下,我欧姆龙plc,型号为CP1H输出的脉冲输出控制伺服,我要让它一直输出,比如当我要按下某按钮时,就立刻停下来,不按就一直转不停,请问用什么指令呢,还有就是我想用中断,但是中断后,脉冲完成标志就没有信号,下一步就不能动作了,请问中断停止标志是什么呢,谢谢!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启动,停止指令用 ACC ,INII,
至于中断,用算法来解决,
按下种中断,先把当前脉冲数MOV到其他寄存器中。再中断。

网友B:
用任意一个脉冲指令都可以做,将脉冲频率指定为0他就停车了,有脉冲发生中的脉冲停止的标志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