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的整流电路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好呢!!!!

楼主(2011-12-15):
求二极管的型号 或者整流块的型号

网友A:
光说200W功率,不说电压和电流是没法选二极管的。
下载积分:+3(超级菜青虫) 热心助人

楼主:
我很菜的 220变24V 电流是10A

网友B:
那你买个开关电源好了
下载积分:+3(超级菜青虫) 热心助人

网友C:
二极管的耐压必须在额定电压的2倍以上。像楼主这种场所使用还是选择整流桥好,选择额定电压100V、电流20A的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超级菜青虫) 热心助人

网友D:
直接买个方块的桥堆就好了
下载积分:+3(超级菜青虫) 热心助人

网友E:
我买十斤肉,什么肉,牛肉还是猪肉?上瘦肉还是肥肉,我怎么买?

楼主:
谢谢大家 电路是用开个电源做好的;只是想扩散思维,我是菜鸟嘛总是想这想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