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的plc和台安N310的plc通讯,能写不能读

楼主(2011-12-15):
plc读取不了变频器的数据,就是无法监控变频器的频率、电压、电流等。用的是rs485-bd加FX1N加台安N310的变频器。可以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就是无法监控。使用的是半双工通讯。只要在程序写上M8123,并对其进行复位,那就连写入参数都写不了。悲剧啊!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帮帮忙吧!

网友A:
新手同求答案

网友B(2012-06-15):
我也是啊,求答案。
liuyanqing178@163.com

网友C:
◆编号M8123
◆名称FNC80(RS)接收完成标记
◆内容OFF: 接收未完成 ON: 接收完成
◆详细内容
·RS232C接收完成时为ON状态。
·STOP→RUN时进行清除。
◆适用CPU无法使用FX0(S)、FX1
通迅不是M8122吗??????????????/
◆编号M8122
◆名称FNC80(RS)发送标记
◆内容OFF: 未发送 ON: 发送
◆详细内容
·RS232C发送时为ON状态。
·STOP→RUN时进行清除。
◆适用CPU无法使用FX0(S)、F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