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接到伺服驱动器好还是接到PLC好,有什么区别嘛 ?

楼主(2011-12-15):
限位开关接到伺服驱动器好还是接到PLC好,有什么区别嘛 ?

网友A:
当然是接到驱动器好了,这就像是传话,传多了就变了。
下载积分:+2(eagle210) 比喻的很形象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接在PLC上要转换成信号给伺服,有出问题的可能

网友C:
驱动器上有专门越程输入信号,多一个环节就多出现不确定因素,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信号,或者驱动器信号也采集到PLC作为PLC的程序处理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你是怎么用吧,看自己的习惯.针对我来说如果PLC点数够的话我习惯作为PLC输入用比较好控制.一个软限位,一个硬限位你要明白

网友E(2012-02-06):
同意二楼上的接在PLC上要转换成信号给伺服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