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老师们,请教一个应用指令的含义。

楼主(2011-12-15):
老师们。请问一下WAND K4X20 HODFFF D3是什么意思啊,其中的HODFFF是什么东西啊?
2048 。 其中K4X20下面的2408又是什么啊?

网友A:
字与指令,H0DFF是十六进制数,换成二进制是1101 1111 1111,看看三菱的手册吧。

网友B:
这不是与吗

!!!

网友C:
将K4X20和16进制数H0DFF对应的每一位进行与运算,结果存入D3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