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三菱 FX2N、 FX1N 、FX0N的模拟块指令资料

楼主(2011-12-15):
小弟刚接触模拟块 有许多指令不看不懂!那位大哥能发点这方面的指令。小弟在此谢过了.。
345507725@qq.com

网友A:
什么叫模拟块a,呵呵。

楼主:
呵呵。。。这个是添加的模拟量控制块!如 FX2N-2DA FX2N-4AD 这样的模块控制。有点看不懂模拟量转换成数据量的指令!想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最好的资料是模块的手册。
一般是先初始设置,然后读取(mov U1/G15 D1例),之后换成实际单位值。
看看资料里的暂存区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