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伺服回参的方向是正方向,回参后清零,那伺服内部脉冲数寄存器数值都是   负值嘛 ?
是这么理解嘛  ?
求大侠讲解下

网友A:
寄存器的值不影响你的回原点过程,因为回原点是机械参考点。回原点之后寄存器为0,之后定位于此寄存器有关

楼主:
我要往里面传定位数据,是不是要传负的数值呢

网友B:
系统设定啊
看 你 用什么系统了

网友C:
引用楼主cmder于2011-12-15 16:00发表的 伺服问题? :
伺服回参的方向是正方向,回参后清零,那伺服内部脉冲数寄存器数值都是   负值嘛 ?
是这么理解嘛  ?
求大侠讲解下

你说的比较含糊,伺服内部脉冲数寄存器/第一次听说.在我印象之口有个累积脉冲计数器.这个计数器与PLC内部数据没有任何关系.回参考点后,如果用到偏差计数器可以用来清零.
哦是在工作区域内,PLC定位时绝对定位指令的脉冲数寄存器里面的数值是 负值嘛?
我要先从上位机传定位脉冲数值到绝对值定位指令对应的脉冲数寄存器内,这个数值是负值嘛?谢谢 请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