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UM读保护与任务读保护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12-15):
请教各位师傅UM读保护与任务读保护有什么不同,它们又各表示什么意思,怎样去设置保护密码,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A:
UM 保护整个PLC程序
但是个一个PLC程序可以由多个任务组成……
至于如何设置保护密码,请看你所对应的PLC型号的操作手册。
下载积分:+1(wwfxx)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