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2-15):
给位高手!!!如何让三菱变频器自动校调??

网友A:
好像没有听说

网友B:
自动校调什么意思??

网友C(2012-06-22):
控制力矩吗?
合作愉快!

网友D(2012-08-11):
一般是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需要设置电机参数的时候进行变频器离线调试,读取电机参数,在离线调试的时候运行变频器但电机是不会运转的,只有离线调试通过后电机才会运行,也可以在参数设置里面设定调试通过后不运行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