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电脑既可以监控PLC又可以在直接改变程序中的数据

楼主(2011-12-15):
怎样让电脑既可以监控PLC又可以在直接改变程序中的数据

楼主:
还能够把监控的数据打印出来,最好电脑和PLC的距离能远一点

网友A:
给PLC连接一个触摸屏啊,这样就简单多了,不过价格贵,还要对触摸屏编程,如果嫌麻烦,可以做加长的串口线连接电脑,进行操作。

网友B:
不可以在线修改吗

网友C:
使用监视中写入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组态软件

网友E:
用VB做 个程序 通过以太网通讯 或者 用RS
232通讯

网友F:
装一个组态软件,比如组态王。

网友G:
组态软件,也可以用触摸屏仿真软件。

网友H:
点在线中的监视写入可以了;不会停止plc的运行

网友I:
三菱PLC用 MX Sheet直接用Excel就可以在线监视修改数据并能保存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J:
上位机就可以了嘛,数据可以保存成EXCEL打印.
帅得被人砍

网友K:
使用三菱系列的plc,可以运用gosfto来控制plc

网友L:
高手很多啊

网友M(2012-02-03):
12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