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Q173H的实模式与虚模式的区别 是什么?

楼主(2011-12-15):
前段时间在大家的帮助下,我那个用Q173H控制9个伺服的设备终于运行起来了,这几天想深入学习Q173H,发现还有个虚模式,不知道Q173H的实模式和虚模式的区别是什么?能够应用实模式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再花精力去钻研虚模式?请Q173H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先!

网友A(2012-10-13):
是9个伺服同步控制吗?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好!虚模式应用到什么场合呢?

网友C:
实模式
1、对使用伺服马达的系统通过伺服程序进行直接控制
2、需要建立用于定位的参数设定,伺服程序以及运动控制SFC程序
3、执行定位控制时,操作顺序如下:
通过PLC程序的SFCS指令执行运动控制器SFCS程序的启动请求
通过指定的运动控制器SFC程序执行定位控制
对伺服马达执行控制
虚模式
将实际的硬件系统用软件的方式实现,实现高精度的
同步控制和无轴控制,同时提高系统的灵活性
1、通过建立虚拟主轴,以软件来执行同步控制处理
2、使用机械语言
3、通过虚拟模式定位控制时,操作顺序如下:
使用顺控程序的SFCS指令执行虚拟模式的SFC程序初始启动请求
启动机械语言程序的虚拟伺服马达
通过传送模块将运算结果输出到伺服放大器
对伺服马达执行控制

网友D:
虚模式
可以理解为虚轴的使用,了解了,谢谢各位,
不断向前

网友A:
进入虚拟模式 电机没反应呀 怎么回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