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三菱FX1S PLC故障,是否EEPROM有问题?程式如下: LD M8000 MUL D128 K2 D170 写入常数2000进入D128  常数2000写入后,当时程式是没有问题 可以用。 但设备关电后  D128原来的2000变成1000了。 用GX Developer软件强制清除PLC内存(即所有的程式含寄存器中的数据)后再重新写入以上程式  还是发生同样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估计应该是EEPROM有问题,因为FX1S是不需要电池保持数据的。有没有可能PLC会是国产的啊?

PS:相同的程式在其他设备使用完成OK。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D128是断电保持的吗

网友B:
FX1S的D128是停电保持专用

网友C:
没有经历过可能是我接触的少吧学习了
谢谢老师

网友D:
FX1S、FX1N是靠法拉电容来保持的,维持10天左右!
数据变为固定某值,应仔细查看程序

网友E:
设备关电多长时间?
FX1S、FX1N的数据是靠电容来保持的.

网友F:
我也来学习学习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G:
看来你买的是水货,

网友H:
Fx1n是用电容保持的,学习了。

网友I:
数据存储器有问题吧,遇到过几次。机器一停,里面的参数就要重新调。  好像 D0-D499都是非断电保持
努力!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你换个寄存器地址就可以了。估计是水货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L:
断电多长时间?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M:
把D128换成别的寄存器试试,估计程序冲突.
帅得被人砍

网友N(2012-02-06):
D128不是断电保持寄存器,选用D139试试
wananjushi

网友O:
引用楼主evanzheng于2011-12-15 19:01发表的 三菱PLC 奇怪问题 :
三菱FX1S PLC故障,是否EEPROM有问题?程式如下: LD M8000 MUL D128 K2 D170 写入常数2000进入D128常数2000写入后,当时程式是没有问题 可以用。 但设备关电后D128原来的2000变成1000了。 用GX Developer软件强制清除PLC内存(即所有的程式含寄存器中的数据)后再重新写入以上程式还是发生同样的问题。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估计应该是EEPROM有问题,因为FX1S是不需要电池保持数据的。有没有可能PLC会是国产的啊?

PS:相同的程式在其他设备使用完成OK。

估计程序有问题,不保持的结果应为0。

网友P:
有2个原因:1,水货
           2,程序冲突

网友Q:
估计水货也算不上,是华强北三菱集团的

网友R:
电容保持的!只能维持少部分时间

网友S:
是山寨的。。。。。。。。。。。。。。。。

网友T:
一直在运算 数据溢出

网友U:
查一下PLC编程手册,有个区域表格,D128在那种区域。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留言 小 中 大
D128不是断电保持寄存器,选用D139试试

老大, 我说的是FX1S的,你再看看使用手册  d128是断电保持寄存器的起始位址。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留言 小 中 大

    引用楼主evanzheng于2011-12-15 19:01发表的 三菱PLC 奇怪问题 :
    三菱FX1S PLC故障,是否EEPROM有问题?程式如下: LD M8000 MUL D128 K2 D170 写入常数2000进入D128常数2000写入后,当时程式是没有问题 可以用。 但设备关电后D128原来的2000变成1000了。 用GX Developer软件强制清除PLC内存(即所有的程式含寄存器中的数据)后再重新写入以上程式还是发生同样的问题。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估计应该是EEPROM有问题,因为FX1S是不需要电池保持数据的。有没有可能PLC会是国产的啊?

    PS:相同的程式在其他设备使用完成OK。

估计程序有问题,不保持的结果应为0。

LD M8000 MUL D128 K2 D170   这样的一行程序也会发生冲突? 开什么国际玩笑

楼主(2012-07-07):
大家不要思考了,你们所说的各种测试我都试过了。经与上海三菱沟通  基本确定是硬件有问题, 上海三菱的工程师说FX1S断电保持不是靠里面的法拉电容,而是它采用的是EEPROM  所以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电源来储存数据

网友V:
买原装三菱吧,我一直用原装三菱,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W:
引用 楼主:
大家不要思考了,你们所说的各种测试我都试过了。经与上海三菱沟通  基本确定是硬件有问题, 上海三菱的工程师说FX1S断电保持不是靠里面的法拉电容,而是它采用的是EEPROM  所以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电源来储存数据

三菱的工程师靠不住啊!!!!

网友X:
FX1s的D128确实是EPROM停电保持的。但也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例如:LD   M8002  MOV  K2000 D128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