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电机如何开机就工作,不用找零点?

楼主(2011-12-15):
配置三菱Q PLC和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丝杠拖动一个板运动。
我想实现如果不发生异常,不想找板的原点。即开机就工作,不对零点。不知道有何门道。
才学伺服,请大家不吝赐教。明年准备下手了,给设备加个伺服电机。

网友A:
先回原点在工作呗?不行吗?

楼主:
不行啊,最多时有8个伺服,不方便也危险。此外目标设备就是不用找的,开机就工作。

网友B: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就不用每次开机原点了

网友C:
上电时更新一下断电前的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D:
你直接读取PLC内部的脉冲数寄存器,这些是断电保持型的就可以接着继续了

网友B:
4楼5楼的兄弟,增量式编码器在断电后记忆就会清零,再开机上电编码器显示的位置就是0,就算你PLC记忆了它断电前的位置是XXXX,你觉得伺服放大器会认账吗?欢迎探讨,不要拍砖,谢谢

网友E:
送电是让PLC给一下伺服啊

网友F:
绝对方式

网友G:
回零点几十秒钟,也不费什么时间的。你又不是经常开关机的。

网友H:
按理说是必须要进行零点复位的,否则就不可能每次的动作都那么准确啊, 如果想记住这个位置,必须用到断电保存储器,并且程序上要做得很复杂。首先要将每个伺服接受的脉冲存在断电保持存储器中,然后断电时也要记住已经运行了多少步,在程序中再进行数据相减后,在下次来电后再按运算后的数据运行。程序复杂得很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I:
我用过QD75,可以做到断电保持伺服的当前位置,每次PLC掉电时都保存它当前值,PLC一上电再把保存的值用G9003写入到定位模块里面去,一点也不复杂,就30步就搞定,我现在做的生产线就这样实现的,但是有个点是必须要做的,伺服必须要有个工作原点,否则哪天联轴器松了你怎么记位置?所以第一次还是要找下原点安全点。第一次回点之后都可以不用回了。要PLC程序可以找我。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程序能够发给我一份吗?2 ..

楼主:
嗯,楼上说的对,原点开关是要的,我的本意也是正常开关机时不找原点。
今天查了一下说明书:电机型号是HC-UFS23B.网上介绍是绝对增量共用17位编码器有点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另外减速机SP060S-MF1-5-0C1/HC-UFS23B是什么牌子?能和电机一起买到吗?

网友B:
三菱的其实很简单,放大器上插上电池就可以变成绝对值式,你咨询一下三菱客服就知道了。

网友J:
13楼正解 ,不过要记得用电量报警的信号保护,电池没电时会丢原点地

网友K:
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可靠,如果不是带刹车的停电如果手移动 了怎么办,你可以确保一个一个伺服陆续回原点.

楼主:
结构是电机+减速机+梯形丝杠有一定的保持力,应该不会跑吧。

网友L(2012-02-25):
还是回原点好!

网友M:
这个帖子能学习不少东西啊~
新手来学习

网友N:
用J2S或者J3的伺服就可以了!设定绝对定位系统,加个电池,
三菱的绝对位置系统是不记忆断电之前的位置的!而是开机瞬间读编码器的当前位置,
这样的优点是:断电以后!如果有人转动了电机的轴,这个位置变化还是会被识别的!
如果是PLC记忆位置。这样情况是不会被识别的!

网友O:
楼上说的有道理,QD75模块可以 但是一定得有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