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5):
变频器在停止状态下,偶尔的会突然启动,而且运行个几秒后又停止。由外部开关控制端子运行,我以为干扰,控制线接地还不行,以为变频器本身漏电,把变频器接地还不行,最后把它控制线和运行指示线分开就好了,可是问题我到现在还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其他的变频器接线都一样,都正常,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A:
还没遇见过,反正电子啥怪事都有,

网友B:
就是从运行指示上串过去的电信号,我以前遇到过小继电器总是自动启动,查半天原来从指示信号灯上串过点信号,把指示灯掐了就再没出过毛病!
  •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有就是其他的都没问题,就一个,接线都一样。

网友C:
    可能线槽里走线的原因吧,我们上次也是出现过一个信号干扰问题。伺服停下来后,停止的时候老是晃动,把线拉出线槽分开就好了,后来找了块铜皮把线绕了一下就OK了,看来解决信号干扰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D:
    所以国外的机器把接地做的很好的。电缆外面都有金属屏蔽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线槽里走线的原因吧,我们上次也是出现过一个信号干扰问题。伺服停下来后,停止的时候老是晃动,把线拉出线槽分开就好了,后来找了块铜皮把线绕了一下就OK了,看来解决信号干扰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屏蔽和接地保护措施都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