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扩展模块怎么在参数里设定,首地址如何定义

楼主(2011-12-15):
Q系列PLC扩展模块怎么在参数里设定,首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A:
第一个插槽的地址是0000H,第二个插槽的地址就要看你第一个插槽里查的是什么模块了,占了多少点数,就可以计算出第二个插槽的地址了,以此类推,根据模块型号组态,然后就可以编程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