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仿真软件的问题,求助大虾们

楼主(2011-12-15):
安装完GX-Developer-C V8后什么都好用了,之后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安装完后打开GX-Developer-C V8,打开一个程序后,不能仿真,逻辑启动按钮不亮,这是什么原因啊
东凌

网友A:
没装在同一个系统

网友A:
比如编程软件装在e盘新建文件夹1那么仿真软件呀要装在编程软件一起

网友B:
http://www.ymmfa.com/u-gkaction-topic.html
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