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1-12-15):
软件不熟,写了个程序,为什么T
时间到了,电机不反转呢,什么动作也没有
0 LD X0
1 OR M0
2 PLSY K1000 K1600 Y000
9 ANI M8029
10 OUT M0
11 LD M8029
12 OUT T0 K10
15 LD T0
16 PLSV K-800 Y0 Y4
23 END
我本来想发梯形图上来的,可是不会发.
看到别 人发有梯形图.不怎么发的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楼主:
补充:梯形图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你的K-800是什么意思 y4 本身就是方向了 在加上个﹣号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一个程序里面最好不要同时用PLSY 与PLSV指令,你要写正反正转可以都有PLSV 指令K-800是正确的。
M8029是两个指令共用的。

楼主:
找训练台实地操作了一下,终于明白,在运行PLSV这条指令时候,
要同时断开第一条指令PLSY的执行条件,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