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Q系列

楼主(2011-12-15):
三菱FX3U,Q系列的编程方法和FX1N,2N,2NC系列的一样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原理相同
细节有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相同
细节有别
在与软元件上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编程方法都一样。3u的多了不少指令,处理速度比2n快,软元件比2n的多。
要么3U是2N的升级版。
具体添加的指令要要自己看3U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