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Q系列的I/O排列请教

楼主(2011-12-16):
现有Q系列的plc一套,请问I/O的排列(如图)
我标注的是机器自己默认的,Q系列默认的是这样的X0-XF X10-X1F,后面加输出模块时输出I/O为Y20-Y2F Y30-3F.
请问这样的排列可以人为设定吗?
另外A系列这样组成后,I/O的排列和Q的一样吗?是不是X Y单独排列的?

网友A:
Q的i/o可以软件指定地址的,A 系列就没用过

QQ:84818626

网友B:
你画的是对的,默认IO排列就是你这种排法,16进制排下去。

网友C(2012-02-11):
CC--LINK网络I/0可自动设置,A系列是八进数

网友D:
A与Q一样

网友E:
在 I/O assignment設定.

网友F: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G:
你画的是对的,默认IO排列就是你这种排法,16进制排下去

网友H:
上电通信,系统监视就知道了啦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