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捷PLC ZRN指令运用时方向确定不了

楼主(2011-12-16):
我是第一次用信捷的产品,想请教一下ZRN指令回原点时方向不能确定的问题,现在我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回原点,当我启动正转后再回原点的话,电机就向正转方向运动,当我在启动反转后再回原点,电机就向反转方向运动,正反转我都是用DRVI指令来控制的

网友A:
首先你的驱动器控制方式要用Pulse+sign的模式,然后只要在程序里面把方向信号进行set,rst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