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Z相输出信号问题

楼主(2011-12-16):
伺服上的Z相输出(集开极输出)的信号怎么没有?伺服用的是外部24V开关电源,电源的负极和PLC的0V短接起来,然后Z相输出CZ接到X0上,但电机运转的时候X0没有输入。是接线错误还是像这样的方式根本得不到Z相信号。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松下的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回原点过程中无Z相信号,不过手册中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记忆之中有

网友B(2012-06-11):
您好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把伺服电机的速度放慢就行了 检测不到信号那是因为伺服电机速度过快 Z相送出来的脉冲周期时间太短了短到到PLC检测不到(你可以用手慢慢旋转伺服电机的轴你可以发现当轴转到某个位置是停下来是Z相会一直保持一个输出信号)。

网友C:
当然前提是你要把伺服驱动器上的 伺服ON 的端子断开要不伺服电机会一直保持你会转不动电机的。

楼主:
使用脉冲捕捉功能。X0对应的是M8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