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6):
三菱发送脉冲指令PLSR有一个加减速设定,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距离。在伺服频率和脉冲数一样的情况下,改变加减速时间会不会改变伺服电机的运行距离?

网友A:
这个显然是不会的 只是在加减速时间范围内递增到你的额定速度 这个步长举例是一定的

网友B:
脉冲数一定,就是说理论走的距离是一样的。速度一样就是正常运行速度一样。加减速时间影响的是整个过程的时间(异或平均频率),以上只针对指令本身。
如果联系实际,如果你控制的是开环的,那么加减速时间会影响到控制精度,比如步进电机的时间过短,频率跳跃较大,出现丢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