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ZRN指令问题

楼主(2011-12-16):
今天发现了信捷PLC 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运用ZRN指令时,方向确定不了

网友A:
方向肯定是固定的,如果伺服方向反了,有两种解决,1是把Y0Y1接线调换,2是调伺服参数

楼主:
现在我是控制步进电机发现的,Y0脉冲输出,Y2为方向信号,后来回原点时先RST Y2才实现单一方向回原点,但我想回原点不应该加这一步的,不知道各位遇到此问题

网友B(2012-10-28):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信捷在用ZRN回原点时要自己处理好运动方向,看来信捷有待加强。

网友C(2021-08-19):
方向是自己控制的,在执行指令前先设置方向再执行指令。

网友D:
可以确定方向的,回原点之前复位一下伺服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楼主zhou27861于2011-12-16 10:15发表的 信捷PLC ZRN指令问题 :
今天发现了信捷PLC 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运用ZRN指令时,方向确定不了
可以的,刚开始用信捷时也是发现这个问题,后来看手册才解决问题

网友F:
把原点定在接近极限位置,然后确定一个方向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