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这段程序为什么不能变换
工控组态

楼主(2011-12-16):
程序是从设备拷贝出来的,不做任何修改都不能转换!请大家帮忙看看!
还有光标处的SFCS是什么指令?软件输不了这条指令,只有删掉这条指令才可以转换!

网友A:
你是Q系列的PLC吧?

网友A:
SFCS 运行特定的MOTION SFC 程序,软件版本升级一下试试
已经是8.86版本的软件了,设备是08年的,那是不应该有比这更新的软件呀!
下载积分:+1(阿权1) 热心助人
奇怪!这段程序为什么不能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