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设备难道可以增加PLC指令!!!!!!
工控组态

楼主(2011-12-16):
程序是从设备拷贝出来的,不做任何修改都不能转换!请大家帮忙看看!
光标处的SFCS是什么指令?软件输不了这条指令,只有删掉这条指令才可以转换!
是正宗三菱A系列PLC!

网友A:
你没写PLC及其模块的型号出来
现在很多仿三菱的PLC可以用三菱的软件,自己又专门做多几个方便指令,要用其配套的软件编写进去的。深圳那边这样仿的都不少。
工控组态

楼主:
是正宗三菱A系列PLC!08年的产品1

网友B:
A系列没有这个指令,Q系列有,是运动控制器指令,SP.SFCS call motion program
工控组态

楼主(2012-05-31):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C:
你使用的编程软件不对。你用FXGPWIN读取试试看!

网友D:
可能是你CPU的型号未选对!是选的MOTION(SCPU)吗?

网友E:
估计是仿三菱的
QQ 383902882

网友F:
估计不是三菱的软件

网友G:
如果有三菱A标记的话那就是三菱A系列运动控制器了。这种控制器的特性是PLC和Motion是集成在一个模块里的。但是PLC程序和运动程序是分开用软件写的,也需要分开下载。A171SH,A172SH,A173UH等以上。
台湾的设备难道可以增加PLC指令!!!!!!

网友H(2012-08-01):
帮你顶一下

网友I:
受教了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J:
台湾的设备难道可以增加PL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