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1N-40MR的电源灯正常,RUN灯不亮?

楼主(2011-12-16):
请问三菱FX1N-40MR的电源灯正常,RUN灯不亮,输入各点对地短接后也不亮的原因?
各路输出都正常的.各输入点对地也有24V电压.没有与电脑通信.暂无编程线.

网友A:
编程口边上的小拨码开关推上去了吗。

网友B:
呵呵 看来楼主没有开启PLC啊

楼主:
那个运行开关怎么拨都不行.我拆开量过输入的光耦都能正常动作,就是CPU控制的输入LED指示灯不亮.所有输入点都是这样的.
我就想请问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如果PLC内无程序时当输入任一点对地短接后相应的输入指示灯是不是应该亮.如果不亮是不是意味着我的PLC的CPU板坏掉了?

网友C:
有没有程序 只要有输入信号 输入指示灯都量的啦

网友D:
如果开关已经拨了,RUN不亮,就是CPU板坏了

楼主:
请问楼上,CPU板坏了怎么修?哪里有电路图吗?我想具体看一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