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定位脉冲是怎么发出的?

楼主(2011-12-16):
PLC伺服定位脉冲是怎么发出的?
是发一个或几个脉冲后等伺服电机执行完了再发呢
还是直接一次发完,剩下的就只有伺服驱动器执行了呢?

网友A:
大家讨论吧

网友B:
当然是一次性按一定的频率发完啊!有频率所以就有速度快慢的问题了,PLC通过伺服驱动器的定位完成信号可以确定伺服已经完成了定位,如果有故障伺服驱动器接受了一定数量的脉冲,但电机没有移动那么多的距离的话,就话有报警信号发给PLC.
绿色的微笑

楼主:
plc 发出的脉冲放到伺服的什么地方啊 ?什么原理呢

网友C:
没搞过。学习了

网友D:
兄弟不要问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哦

网友E:
你发点存点来看吗,真是怪事

网友F:
伺服驱动器接线的时候,一般都要接脉冲和方向线的,脉冲对应PLC的高手输出口。

网友G:
一次性发完呀

网友H(2021-04-27):
发脉冲是很短的时间啊,是发完才走如果发很多,不是要等一段时间伺服才走???
斗志不能低

网友I:
简易型的只能指定固定的脉波频率,没有加减速
好一点的可以有梯形加减速+S型曲线

网友J:
边发边走

网友K:
你可以发脉冲到本机的高速输入端子来监控,很简单的问题
爱家爱china

网友L:
楼上几位都不懂伺服?你发脉冲的时候伺服驱动器已经再接收了,发一个走一下的,你发完了 伺服电机也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