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16):
假如一个三级断路器的问题。一个三级断路器的一相出现过载,另外两相没有出现过载会跳闸吗。还有就是一级出现短路,另外两级没有短路,会出现跳闸吗。例如三级分别控制单相负载。

网友A:
不跳,要看怎么短路的呢,其中两相间就跳
下载积分:+3(longfei1982) 其实我也和你想的是一样 ..

网友B:
当然会的,如果一相过载和短路都会跳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楼主:
其中两相短路,过载确实会跳,这个我证实过.。但是三级断路器单级过载,短路我就不懂了,还有两级短路器和单级断路器的跳闸机制,也请哪个师傅给我讲一下啊。我在线等回复。

网友C:
单极过载也会跳闸。你拆开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D:
三相断路器中,每一相都有过载电流线圈,任一相短路或过载都会引起断路器跳开。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释,我学到东西了。

楼主:
谁能发个三级断路器内部结构的照片给我就好了。
。没看到结构,我真不知道谁说的对。书上讲的太简单了。

网友E:
自己是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昨天公司一台起重机,30KW的电机,控控制柜的一次线烧燃了,100A正泰的3P断路器都没跳呢
下载积分:+3(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G:
试试便知,再把结果告诉我们。
请保护接地

楼主:
是啊。那个开关很难打得开。9楼的朋友,你有何见解。

网友H:
会跳,三相联动的,除非你三相每个是独立控制的

网友F:
我发现一但出现短路明火的情况,断路器就不会跳闸,昨天那控制柜是接触器的两相出线发热,把绝缘层烧燃了,起明火,把柜子烧了一半,害我整理了一上午才弄好。往往电气火灾就是因为断路器不作为引起的

网友F:
当然也有跳的时候,电流过载就会跳,我的热水壶是1500w,6A的1P短路器,一插上热水壶,断路器就嗡嗡响,就是要跳闸的前兆,过个几分钟就跳闸了,后来换个10A的用着就很好,断路器这东西还是要用的匹配,但是真的出事故了,它就不起作用了。一同行很多年前在有漏电断路器的情况下还是把手给电坏了,可漏保没跳闸,可有些时候,工作很正常时,漏保又经常跳闸。我说的有点啰嗦了,这么多年工作就怕设备跳闸的问题,我们的设备电源全部都必须装漏保,一出现跳闸的情况,查故障就很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昨天公司一台起重机,30KW的电机,控控制柜的一次线烧燃了,100A正泰的3P断路器都没跳呢

一次线在断路器前,短在前面当然不跳,要经过断路器的二次输出线短路才会跳啊。也有可能一次线平方小了,100A受不了。
  •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I:
    线路容量要与空开容量相匹配才可以
  •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J:
    一定会跳的,只是没有断电吧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应该是触头贴在一起罗
  •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K:
    只要短路电流,过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都会跳。
  •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用一个空开试了一下。在任意一级下接了一根火线,零线另接。结果空开不跳。求解释。

网友L:
    xuexil;本人觉得应该会跳的
  •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楼主:
    3p空开我试了一下。空开上面接了三相380v的电,零线是另外挂接的。结果我用一根线搭在空开的任意一相上,另一根搭在零线上,两根线小碰了一下,没有跳空开。但是线已经很烫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一但出现短路明火的情况,断路器就不会跳闸,昨天那控制柜是接触器的两相出线发热,把绝缘层烧燃了,起明火,把柜子烧了一半,害我整理了一上午才弄好。往往电气火灾就是因为断路器不作为引起的

    线路因接触不良发热燃烧并不等于线路短路,所以断路器不作为并不奇怪,只能怪你平时维护不认真
  •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其中两相短路,过载确实会跳,这个我证实过.。但是三级断路器单级过载,短路我就不懂了,还有两级短路器和单级断路器的跳闸机制,也请哪个师傅给我讲一下啊。我在线等回复。

    不管是三相还是两厢只要有一相跳它就跳,前提三相必须连锁就是手柄哪里不能拆开
  •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O:
要看是什么样的 有的会跳 有的则不会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楼主:
24楼的朋友,请你讲得仔细些好吗。还有23楼的得朋友。如果就算其中一相跳了,还有两相不动,这连杆还拉得动吗???

网友P:
要保证断路器正常工作,有个前提是所有的进线必须要连接上。它跳闸时也需要工作电源的。另外,除零线外的任一相过载或者短路都应该动作的,如果不动作肯定断路器有问题。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问题到这里吧,我相信大多数人得看法,在此对大家表示感谢

网友Q:
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器是两个概念 断路器在单相接地或短路的时候很少起作用,而漏电保护器就不同了不管是单相接地换是相间短路只要超过限制电流就会立刻跳开 只要把漏电保护器和断路器拆开比较下就全明白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其中两相短路,过载确实会跳,这个我证实过.。但是三级断路器单级过载,短路我就不懂了,还有两级短路器和单级断路器的跳闸机制,也请哪个师傅给我讲一下啊。我在线等回复。
不管是三相还是两厢只要有一相跳它就跳,前提三相必须连锁就是手柄哪里不能拆开.是的,你拆一个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S:
只要是正牌合格品,任何一相短路或过载,都会跳开

网友T:
三级断路器不管你接三相或单相只要有一级过载就断路

网友U:
三极的空一相过载都会跳闸,短路那更不用说了。
kylew

网友V:
只要有一相跳它就跳, 同意~··

网友W:
合格的产品任何一极严重过载都跳。。。。。。

网友X:
三级断路器路闸机制有两种,一种是每相都有过流检测线圈的,只要有任意一相过载,过流,短路都会跳闸;另外一种比较垃圾的是只有两相过流线圈,这种垃圾单相过流会不会跳闸要看是哪相过流,具体还要看“人品”,两相及以上短路是会跳闸的。
下载积分:+3(longfei1982) `你解释的比较好

网友Y:
里面每一相都有一组过流线圈,用来检测过电流。另我们要分清过载与短路的区别,短路是瞬间大电流,查一下断路器手册对短路电流有详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