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问题

楼主(2011-12-16):
FX2N-16MT 带一个FX2N -2AD和一个FX2N-2DA程序怎么编写,有那位大虾有关于这方面的程序分享下,谢谢
!!!

网友A:
去下家园下载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啊~~里面有例子!!

网友B: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里有样例

网友C:
熟读手册,弄清楚缓冲存储器的意义和说明,其实就简单了,指令也就那么两条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