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

楼主(2011-12-16):
我做了一套系统组态王,有的是信捷plc,有100只用485并联在一起,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控制速度太迟钝,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加速吗?谢谢大家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A:
信捷的485太慢了,哈哈,没的选了……

楼主: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嘛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B:
T-BOX工业以太网模块用上就可以解决了。当然你的数据最终要到一个PLC中,统一与组态王交换数据,否则组态王处理通讯数据够慢的

网友C:
你选用了485通讯可能要求也不是很高。组态王的采集频率设置了吗?
还有就是尽量把干扰降到最小,如果现在选用其他通讯方式你的成本呢会提高很多。
我以前做过2KM长的距离,延时都好几秒。线材要选好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博采众家之长,学无止境!技术水平提高之速度莫快过于大家的相互探讨和学习。鑫创科技
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您同行!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