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怎样使用VZ变址寄存器

楼主(2011-12-16):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使用三菱PLC中VZ变址寄存器做配方功能,有实例程序更好,谢谢!想不明白

网友A:
数据和地址都可以变换的!输入常数就改变数值,输入寄存器就变换寄存器地址!用户手册有说明

网友B:
手册说得很明!

网友C(2012-02-08):
数据和地址都可以变换的!输入常数就改变数值,输入寄存器就变换寄存器地址!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