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的内容可以好像PLC那样上传到电脑上得吗?

楼主(2011-12-16):
请问有相关的资料让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可以上傳,但你要有編成軟體跟編程線,重點是你那一個廠牌?不然誰能幫你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大部分触摸屏是可以直接上传至电脑的
也有个例:例如西门子MP277等型号屏在如果要想上传程序必须满足
1:触摸屏上安装存储卡
2:在上一次将程序下载到屏的时候点击了“启用回传”
这样才可以将屏内德项目长传到电脑中。

网友C:
可以和PLC一样上传下载

网友D(2012-02-11):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有的有,有的没有,一边和电脑连时可以上传就有显示的。西门子KTP178就不好上传

网友F:
可以上传下载;主要通讯格式